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2-30):
今天修一台主机开机不显,插上诊断卡乱跑码,放电什么的都弄了,换了个电源就可以开机了,以为是电源问题,后来又把原来那个电源插上去,也可以了,不明白是什么问题。。。。。
电源

网友:
接触不良,隐性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上的看法。
像这种故障最难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