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HQV奇怪问题

楼主(2013-12-30):
宏基V193HQV用BIOS机烧录MCU后出现用一下闪屏或闪后黑屏,更换编程芯片

网友A:
原先故障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先故障是什么

无信号,接上信号线无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是你把程序刷错导致以下情况

不是,用原来的芯片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换芯片后用同一个程序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