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芯片问题

楼主(2013-12-30):
主板芯片问题~~我有块AM2的主板~~现在电不亮看到有个芯片烧了~~这个芯片烧了会影响到开不了机吗???这个芯片是控制音频得还是网络得~~知道得老大们请告诉一声~~谢谢~~~就是黑色那个

网友A:
这个BD16A03吗?是网络的,应该不影响启动。确定烧掉的话,可以焊掉,使用PCI之类外接网卡

网友B:
吹掉它,在BOIS里禁用网卡!外置板卡,或者去板料拆一个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D16A03吗?是网络的,应该不影响启动。确定烧掉的话,可以焊掉,使用PCI之类外接网卡

对啊~~就是那个~~百度了下说是网络变压器~~但现在好像没有这型号了~~只有BD16B03可以代换吗???现在开不了机可能是傍边那个8脚的电源管理芯片挂了~~谢谢你

网友:
这个是网桥

网友:
这个没这么容易坏吧?万一是坏了就直接查他的脚位定义然后短接

网友C:
         那是一块网络接口信号电平匹配组件,处于网线插口与网卡芯片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吹掉它,在BOIS里禁用网卡!外置板卡,或者去板料拆一个换了!

BD16A03可以用BD16B03代换吗???找了一个上午资料都没有写他们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一块网络接口信号电平匹配组件,处于网线插口与网卡芯片之间。

BD16A03可以用BD16B03代换吗???找了一个上午资料都没有写他们的参数

网友:
以后发图,怀疑的芯片最好用红圈圈一下,要不然人家不知道往哪里看了

最发是标上具体的芯片型号

网友:
向楼主致最高敬意!!

网友:
那家伙主要是坑雷作用,抗雷溢出电压用的,不然要不了那么大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