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23 改通用驱动板屏供电12V能连接电源上的吗

楼主(2013-12-31):
驱动板是这个 715g3576-m01-000-004f  坏了。通用板代换无图像,后来查屏供电是12V,这个通用版只有5V。不知道可以给屏线上的屏供电弄出来,飞到电源板上的12V吗?

网友:
屏是很脆弱的东西,不敢贸然飞。。望高手解答。

网友:
查清楚才好,要不会烧屏的。

网友:
买个12v的通用版吧   屏供电要驱动板来开启的

网友:
通用驱动板3V 5V 还有12V 跳线,有的没有12V跳线,你看驱动板,应该在3V 5V 跳线帽旁边 有12V的焊点用锡线连起来就OK,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高压板上的12V不知可以不。。

网友:
如果确定原来是12V就可以干

网友:
高压板的12V乍行啊?如果没开启的话,哪来12V呢?通用的板上面都有12V的电压吧.反正我这儿是这样子的.跳好线就可以了.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12V供电 是的话就飞线吧

网友:
能说个淘宝连接吗?我怎么没找到12V的。我买了几个通用版都只有5V 3V

网友:
这个机子的电源板是5V和16V。 屏供电是由16V降压到12V供电的。

如果你改通用板。是接5V,还是接16V。

还是换原装板吧, 淘宝有的。

网友(点评):
那个太贵了。。驱动板和电源板加起来只要30多。原装驱动板80

网友A:
通用板上不是有跳线吗、、测好跳线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用板上不是有跳线吗、、测好跳线就OK,

我买了几个通用版没有。。能推荐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几个通用版没有。。能推荐下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9798261732
你进去看看  都有跳线啊 ,5v 12v  可选

网友:
最后再淘宝上买了个DC转DC的模块。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