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 开机不亮

楼主(2013-12-31):
求助各位师傅,小弟接到一个ACER 4736ZG 重新安装系统并清灰,系统装完,拆机清灰清理完成安装回去,机子就不亮了,接上稳压电源电流是0.629-----0.763-----1.013就停在1.013A这里,各位师傅这是哪里的问题,帮帮忙呀

网友:
基本上桥的问题

网友:
内存,嚓嚓金手指,从差。再不行,再从差内存。

网友:
内存没插好吧!换内存试试呗!

网友:
好像记得是NEC大电容通病的!

网友:
倒霉了!虚焊了!

网友:
cpu 内存重新按一遍, 还有就是按着北桥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
这个机器有可能是CPU滤波的问题,更换大电容,或是显卡故障,电容机率大点。

网友:
显卡?桥??内存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键盘有反应,硬盘灯也闪,就是不显,这个我搞过一台,大电容,显卡,BIOS都试过,故障一样,论坛上找过,好多人遇到过,没有人解决

网友:
此机器通病就是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CPU背面的大电容啊

网友:
你看看你内电压到哪里啊  好像内存都没过呢   这不叫开机不亮  加电不亮

网友:
NEC大电容

网友:
清灰清出血案啊。。。。哎  教训太多了。。。。

网友:
焊下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