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关于色全电阻的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12-31):
这个电阻在装整流管的散热片下面,变色了拆下来量了一下22欧,学艺不精没读出色全数值,请高手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点评):
棕 绿 黑 金 绿

网友:
应该是15欧,5%的误差

网友:
第一环是棕色的话 应该是15欧姆,第一环是红色的话是25欧姆

网友:
应该是15欧,量了一下22欧是阻值变大了,也有可能是你万用表误差。

网友:
15欧姆,误差0.5%

网友: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对应于数字0123456789,口诀记牢就OK了

网友:
口诀记住了,从那头开始读啊。

网友:
从颜色看是15欧  22欧是万用表误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