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g8 不开机

楼主(2013-12-31):
我也接到一台,有时0.34有时0.38  cpu 北桥 内存 电压都有。bios刷过无果.

网友:
桥的问题你加翰一下桥芯片

网友:
按时序来修

网友:
不是桥就是BIOS 还有看下USB接口短路没

网友:
不能光有电就行了的  要正常。。。

网友:
光有电压还不行,电压、时钟、复位都要有才行

网友:
应该是电压不正常,或是有电压没出来,不要轻易的动桥,不然问题会扩大的

网友:
ZG8表示还没有修道过,上网本么

网友:
已修好,北桥问题。换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