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3-12-31):
DV6电池装上,不充电,装适配器用正常。换了电池还是那样,拆了主板出来用可调电源,发现只要一充电,公共点电压就拉低到17.42V,然后就掉到待机状态,此时电压回到18.5V,然后又开始充电,又拉到17.42V,又掉回到18.5V。测量也没有看见短路的地方。想不通是哪里的问题?大师们给个思路让我查查啊。
最新发现奇怪啊,他的原装适配器标明是18.50V的,但是插上主板后测量是19.5V输出。

网友:
你看看充电电路中的场管

网友:
上管,隔离管

网友:
充电长管有问题了吧?

网友A:
看下料板有没这个充电IC。先干了再说

网友B:
充电一般设计 一组开关管+充电芯片+EC

网友:
打错了  是涉及

网友:
有附图么 看不到怎么说

网友:
看看充电场馆  不行就干芯片

网友C:
排除电池本身的问题,楼主检查一下电池充电的场管,电池保护隔离的场管和适配器保护隔离的场管

网友:
充电的场管测量了,应该没有问题,s-d,上管170,下管350。隔离管阻值好像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料板有没这个充电IC。先干了再说

由于充电电压出来了,所以感觉充电IC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一般设计 一组开关管+充电芯片+EC

我也觉得不难,可问题挺奇怪啊。关键是连适配口的电压都拉低到17.50V了。

网友:
最新发现还是很奇怪,他的适配器标明是18.50V的,但是插上主板后测量是19.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排除电池本身的问题,楼主检查一下电池充电的场管,电池保护隔离的场管和适配器保护隔离的场管

估计还要换个电池再试试,场管除非性能不良,测起来好像一点都没有问题,电压也正常。而且除了电池,适配器能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