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奇怪花屏,路过的都进来支个招!

楼主(2013-12-31):
板号:K42JR  REV:4.1 8显存的 ,故障就是花屏,内外花都是一样的,目前做了显卡,刷了BIOS故障依旧。看图:
内接屏花:
外接屏花:
有没有修过这样故障的,求高手分享。。。

网友:
热一下显存试试吧

网友:
显卡是加焊的吗?  ATI的显卡爱坏的  加焊不行你就只有换个全新的显卡了

网友A:
不怕麻烦,勇敢杀显存

嗯,正是换了桥这面的4颗就好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怕麻烦,勇敢杀显存

好,,那我就换一次显存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的显卡。。。

换完了显卡还是一样??

网友:
显卡全部都换过了?是不是你焊显卡时把显卡搞虚汗了

网友:
这种情况除了显卡跟显存,没其它问题的啦!!!!

网友:
也会存在电压问题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完了显卡还是一样??

是啊!正在换显存

网友:
会不会是bios出错啦

网友D:
最开始什么现象 期待结果

网友E:
也许你重植一下北桥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也许你重植一下北桥就好

听我的,能好给我说一声

网友F:
把外设   什么的拔了试试     有见过硬盘问题引起花屏的

网友:
你也做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我的,能好给我说一声

先显存吧!好的话会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开始什么现象 期待结果

一开始就这个故障,故障一样没有变化

网友G:
楼主这台好了没。。期待你的结果的

网友:
显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H:
显卡换了新的排除 也就显存了 内存 CPU BIOS也是有可能

网友:
早段时间修一台不显示K42JP的机子 重植显卡后可以显  但有时会出现像你图片中一样的花屏 烤板后再加焊了一遍ok  现在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外设   什么的拔了试试     有见过硬盘问题引起花屏的

嗯 ,都拔了,还是一样。。

网友:
显存试试吧

网友:
我换过显存,没用,8颗全部换了都没用,没变化,发现不装一颗显存也一样能亮,花屏。

网友:
感觉刷个bIOS   我遇见过   .

网友:
这种应该是显卡  显存  吹吹看

网友:
显卡都做了 那就整显存呗  上屏没问题吗

网友:
换个显卡  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卡换了新的排除 也就显存了 内存 CPU BIOS也是有可能

嗯,显卡,CPU ,内存,bios,显卡晶振,我都都试了,就差显存了,已经换了四颗,马上试下

网友:
多谢各位建议,运气比较好!换了桥这边的4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台好了没。。期待你的结果的

嗯,换了桥这面的4颗显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听我的,能好给我说一声

更换桥这边的4颗显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开始什么现象 期待结果

换了桥这面的4颗显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怕麻烦,勇敢杀显存

Well done!!!!!!!

网友I:
有没有结果啊,没下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结果啊,没下文。

你没注意看哦,已经好了!换了桥这面的4颗显存

网友:
楼主显存做了没   现在情况如何

网友:
应该是显层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还真是头疼

网友:
先简单排除下,CPU,内存,屏线与接口,再H55.期待你的答案

网友:
显存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显存坏的海真是少啊 ,看是典型的症状,

网友:
如果换显卡不能解决问题,那显存必须杀

网友:
还不能一定说是显存,因为如果主芯片坏了的话也会花屏,上次我还碰到一个外接不显内置的花屏呢,人家一修哥换了主芯片不好就放弃了,可结果还是主芯片坏,人家换了什么东西你只能参考,不能说别人换了你就排除了,也许芯片是坏的,也许人家做上去的时候做死了都有可能

网友:
显存问题!百分百的肯定!!!

网友:
好像只能换显存才能好

网友:
8显存的桥这面4颗背面4颗

网友:
不好意识没遇到过啊,,,,

网友:
我遇到过相同故障  换得现存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我回复一个。把4颗显存都取掉。在网上下显存的PDF。测量数据线,地址线和控制线看是否有开路点。如没换显存百分之九十搞定。

网友:
我们修这种都修好的。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吧

网友:
如果是ATI的显卡,就直接换了吧,ATI显卡出问题,加焊一般情况下不会好,就算好了,不久之后也会坏的。

网友:
我碰到一个要换显卡了  显卡好贵啊

网友:
cpu的核心显卡坏了

网友:
先显卡,后显存

网友:
显存也会引起花屏

网友(2014-02-15):
显存的事 碰到过

网友:
这故障 现搞显存    如果不是显存 在搞别的

网友:
这种机器不建议修,不稳定!

网友:
建议改个集显

网友:
应该是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这差不多一样的,用独显就这样,用集显就OK ,上官网下个老的显卡驱动,把集显关掉你试试

网友:
这个是O772OO3  显卡吧  很贵的

网友:
这种情况除了显卡跟显存,没其它问题

网友:
第一是显卡 第二是显存  LZ努力呀

网友:
很明显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存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