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1L 奇怪现象

楼主(2013-12-31):
开机出现的画面     没见过     过了一会又花了     一头雾水

网友:
动过哪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送来开机就出现这个    啥都没动    就是修这个问题

这机器显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貌似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先外接显示器试一试看看可以吗?

网友:
排除一下问题

网友:
这不像显卡问题,你排除下屏线先

网友:
感觉像是屏程序坏 了

网友:
简单的思路 先外接试试吧 屏和屏线 排除之后 看主板吧  修过这种机子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集显的话就换个内存试试吧

网友:
先用排除法找到问题地方先

网友:
北桥出问题了吧‘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先排除法确定下到底是屏上还是主机内吧?

网友:
以前碰过一个和这个花屏一样的,后来重做个系统搞定,楼主不妨做个系统试下

网友:
花了 还能动吗

网友:
这是开机时进入了测试模式 你改一下启动顺序

网友:
不像是显卡问题 先从软件开始着手

网友:
有可能  显卡

网友:
这是在自检啊  是不是键盘串键了

网友:
修下显卡看看

网友B:
是不是戴尔的自检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戴尔的自检程序啊。

是键盘坏了

网友:
这机器就这样,用原装适配器 调好BIOS时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