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U盘启动做不了!!!

楼主(2013-12-31):
用MAC  AIR做U盘启动老是报错       之前是用的金士顿16G的盘做的    分区都是对的(日志式)     每次写入完后都出现这个报错     百度说是不支持金士顿    今天早上又换了个闪迪16G     还是报错      不知道原因了   求解!!!

网友:
用金士顿8G就可以

网友:
你这点的恢复吧  模盘得在开机的时候  按那个什么键来着  进苹果自带的类似于PE的地下  才行

网友:
这个就是用来给苹果装系统的吗?

网友:
我这边用8g的成功了

网友:
软件重新安装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做不成功。。。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你看看镜像有没有问题   上次一个闪迪不行 换金士顿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镜像有没有问题   上次一个闪迪不行 换金士顿就行

做好了     拷贝镜像出错了   我直接把DMG文件拷贝进去了     其实是ESD文件才对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好了     拷贝镜像出错了   我直接把DMG文件拷贝进去了     其实是ESD文件才对    呵呵

搞定了   呵呵

网友:
苹果镜像下错了,

网友:
苹果机子开机按TAB选择启动项,苹果系统的压缩格式是DMG 解压后得到ESD文件 可以用磁盘工具刻盘

网友:
太复杂了,太神奇了看不懂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硬盘写镜像那软件刻呢?搞不懂,能给解释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