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进水 !!!

楼主(2013-12-31):
联想G475 AX进水        CPU供电芯片看不懂。。。   求解。。。  还请大神指点指点!!  不慎感激

网友:
先换一个吧

网友:
查一下主要供电  VIN    VCC     EN     等等主要芯片

网友A:
47、48供电,6脚开启,先测供电

网友:
其他 供电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
测关键信号啊,供电,开启,VID识别====

网友:
你上图纸看下 这。。。。

网友:
看图纸 修版对你来说不难吧

网友:
同意楼所说的,先测芯片供电 ,然后 开启和VID识别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7、48供电,6脚开启,先测供电

脚位电压都有       其他电压也都有   就是不出这两个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芯片的VID识别电压 应该是开启信号电压正常后才出来的。

弱弱的问句   VID 是什么?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VID呢?

网友D:
47脚VCC——5V。48脚VIN——19V。6脚ENABLE——5V。4、5脚是串行VID输入。 这几个条件的满足芯片才能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47脚VCC——5V。48脚VIN——19V。6脚ENABLE——5V。4、5脚是串行VID输入。这几个条件的满足芯片才能工作。

供电都有     VID有电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供电都有     VID有电压吗

VID是装上CPU才有的。你看图,高低组合输出的电压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D是装上CPU才有的。你看图,高低组合输出的电压就不一样

这是板载  AMD  CPU

网友:
还是先烤干吧  进水一般是电阻腐蚀了   还有元件下面容易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句   VID 是什么?

VID 就是 CPU识别电压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脚位电压都有       其他电压也都有   就是不出这两个电压

可以换个芯片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