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无线收不到信号

楼主(2013-12-31):
今接到客户送修东芝L510(536),客户最初描述是用会蓝屏,到我这的状况是无CPU供电。因为这机器有NEC大电容,于是供电改了。这下机器是亮了,问题出来了。无线收不到信号。硬件已经识别,这问题把我折腾了半天。。最后刷BIOS好了。把这个BIOS程序发上来,下次遇到这个问题,你们就直接秒吧。机器是双核独显。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gwMDQ0fDUxMDY3NmMyOTU3OTQzMTAzM2U1MjcwMWUwZDI4ZmMxfDE3NzcyNTM5OTc%3D&request=yes&_f=.zip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我上次也是遇到这情况,而且是换主板,换好了无线不能用。搞了半天,刷个BIOS就好了。通病

网友:
迅维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图片基本不显示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碰到过 呢,下次遇到,就有方向了,楼上兄弟换了主板,那不是亏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也是遇到这情况,而且是换主板,换好了无线不能用。搞了半天,刷个BIOS就好了。通病

恩  客户来的时候修的不是这问题  最后遇到这问题  还免费给修了  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客户来的时候修的不是这问题  最后遇到这问题  还免费给修了  郁闷了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搜捕到信号是bios问题。好奇葩啊

网友D:
为什么是BIOS的问题呀

网友:
前段时间也修了一台东芝关于无线上网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也是遇到这情况,而且是换主板,换好了无线不能用。搞了半天,刷个BIOS就好了。通病

呵呵想开点,赚到钱就行了,都比没接到这单好嘛,有时候就这样,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而且还不好再加钱

网友E:
其实搂在可以把无线网卡的20脚 用透明胶带粘住  然后  无线网卡应该就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搂在可以把无线网卡的20脚 用透明胶带粘住  然后  无线网卡应该就能用了

什么原因呢?能否分享下?

网友:
前天才遇到一台联想的机,有点蒙了。客户没修,下次遇到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给他换个usb 的   藏壳子里  哈哈

网友F:
是不是客户自己把无线给屏蔽了啊,然后你刷BIOS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其实搂在可以把无线网卡的20脚 用透明胶带粘住  然后  无线网卡应该就能用了

你的意思是吧无线打开吧  但是无线是打开状态的  只是收不到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客户自己把无线给屏蔽了啊,然后你刷BIOS就好了

肯定不是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捕到信号是bios问题。好奇葩啊

闲置很多买机器都这样的问题  我见过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是BIOS的问题呀

我也解释不了这问题的

网友:
上次有台惠普的也是一样,把BIOS恢复默认值就好了

网友:
下个电源管理程序吧

网友:
BIOS导致无线不可用还遇到过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吧无线打开吧  但是无线是打开状态的  只是收不到信号

可以搜到信号的

网友:
这是来钱的信号....

网友:
这机器蓝屏的很多

网友:
这么小一问题`~告诉你们收不到无线信号~吧开启脚切断就完事了~~~我是了N多回了没一会不好用的

网友:
有时把无线网卡开关强制打开也行

网友:
直接强行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碰到都是程序问题的多,还有这个修改的啊,没有鹏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