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冷开机不启动

楼主(2013-12-31):
这机器冷开机不启动,开两三次才能启动,启动后,一切正常,此机,刷过BIOS,换过,内存,CPU,IO,加焊过时钟和晶振,重做过显卡

网友:
先放烤箱烤板5小时再修

网友:
对。设置100摄氏度,说不定拷完就好了,有些板子就是受潮了导致的

网友A:
呵呵,烤箱哪里找,用焊机也可以  每次加温到200  停止,连续几次,在试试

网友:
接触不良 加电板子热了

网友:
这种情况就得先考板哈!!!不行的话在开不机的情况先查查触发工作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烤箱哪里找,用焊机也可以  每次加温到200  停止,连续几次,在试试

这没有烤箱效果好

网友:
这样也可以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