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打不开 死机是哪方面的原因? ?

楼主(2013-12-31):
一般电脑死机  蓝屏是哪方面的原因?                     谢谢  求大神解答小弟之惑 。 。

网友:
主板,内存  ,CPU

网友A:
三大件都会导致出这故障,你是问主板出这故障是哪个地方导致的还是怎么

网友B:
硬盘也会导致蓝屏死机的

网友B:
系统不好也会死机蓝屏  我遇到过这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不好也会死机蓝屏  我遇到过这事

那是不是只要重做系统就可以了??  可是有时候做了系统还是死机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也会导致蓝屏死机的

是不是要检测硬盘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大件都会导致出这故障,你是问主板出这故障是哪个地方导致的还是怎么

我想知道一般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主板一般是哪儿坏?

网友C:
先换系统 检查硬盘模式 代换3大件  检查兼容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换系统 检查硬盘模式 代换3大件  检查兼容性

检查硬盘模式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检查硬盘模式是什么??

BIOS里面有个硬盘模式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里面有个硬盘模式的选择

有几种模式??
、

网友:
先慢慢的从软件排除再是检测硬盘

网友:
先试试系统,再检测硬盘

网友:
好凌乱啊

网友:
电脑死机一般情况下与CPU 内存 和CPU温度,运行的程序太多有关,蓝屏一般都与南桥有关,比如南桥控制的硬盘,硬盘里的坏道,硬盘里的操作系统中病毒,或者是杀毒软件误删系统文件导致的,要么就是BIOS中病毒了,重新刷BIOS一下,你的这种情况最好是先重新安装系统,把机箱内清理一下,没必要的外设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