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2-31):
这个是 LED显示器  屏在另外一个机器上也是这个情况  然后我把屏取出来换了一个套件还是这样  这种屏还能修么?

网友A:
换个通用驱动板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是的话不用修了

网友:
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不过是横条的。换了驱动板也是一样的。估计是屏挂了吧

网友:
刷EEPROM就好了

网友:
先刷下程序看下!不行就屏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通用驱动板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是的话不用修了

楼主已经换套件了

网友:
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不用修了,屏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一般修不好。

网友:
我乍没遇到过呢,有修到过这种问题弄好过的不啊?真就屏问题啦?

网友:
会不会屏的程序坏了

网友:
进水了吗,看样子像背光板没有铺平

网友:
买个屏上面的线路板 把芯片对着换下

网友:
这个是电视的吗 感觉没接收到型号

网友:
请问你的屏是啥牌子的,是DELL的吗,是的话刷下码片

网友:
最好是刷先程序试试,换了套件程序不对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