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ict 可以在w7下用吗?

楼主(2013-12-31):
点位图软件TSICT谁有在w7下用的,我的会报错

网友A:
谁有在w7下用的点位图软件TSIC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有在w7下用的点位图软件TSICT

        ,我的是64位的,就算打了补丁可还是打不开,            不知你有没有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64位的,就算打了补丁可还是打不开,            不知你有没有解决呢???????

换xp用的   没有解决

网友C:
win7x64、win8.1 x64毫无压力,把提示丢失的文件下载放到系统盘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in7x64、win8.1 x64毫无压力,把提示丢失的文件下载放到系统盘就ok

             我是把点位图用tsict直接打开的(应该就是这样打开的吧),然后界面就是黑色,    你说的当然已经做过了、、、、、、、、、、、

网友:
可以用啊,把这个DLL文件放到那个程序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点位图用tsict直接打开的(应该就是这样打开的吧),然后界面就是黑色,    你说的当 ...

先打开点位软件再从软件打开点位

网友:
应该可以, 我以前打开过

网友:
应该可以用的,我的就是Win7 32 位的,建议你下载这个dll链接库放到目录底下运行看看,

网友:
下载放在系统文件夹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