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2主板开机掉电奇怪故障

楼主(2013-12-31):
今天同行送来一块华硕AM2主板,上手一看开机掉电,拔掉CPU供电就没问题了,心里有点小轻松以为可能是CPU供电问题,谁知道这个板子不上CPU也可以正常不掉电,上CPU开机就掉,在此请教各位坛友!!!

网友:
楼主这主板有具体型号吗 我有个M2N68-AM SE的主板跑视频卡   加焊后反复掉电

网友:
换U了么?供电查了那就看看U有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