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惠普CQ43开机运行不到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3-12-31):
惠普CQ43开机运行不到半小时掉电,显卡南桥已经加焊,扇热也处理了,内存,CPU都换了,还是掉电,我艹,哪位大师给指导指导
cpu

网友:
裸机试试哪里℃高,就解决哪里的问题吧

网友:
试试就回复我啊

网友:
能运行半小时,估计是哪里温度高了吧,重点查温控这一块

网友:
看看u和乔的率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