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刃:PROX感距工作原理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3-12-31):
----------------------------------------------------------------------------------------------
首先感谢上贴的支持者:aiguod、断箭、无极性电容、心在飞翔、Solo。                                                                                                    .                  qq3636、风在游荡、zyp77520、李主、peng。
----------------------------------------------------------------------------------------------
PROX感距的维修方法:iPhone 5 代案例  Zenvo
1.工作原理:
PROX:给发光二极管加一个3.0V电压,同時U5给Q1一个使能信号PROX_TX_EN_BUFF
控制Q1导通和截止,发光二极管另一端电压拉低形成回路,使二极管发出红外光,
触碰到皮肤后反射回來,被接收头捕捉到后,信号经R125,C79,R26传送到U12进行计算。

2.信号流向及细化
在打电话模式时,感距功能开启,U1输出信号給U7和U12,
控制電压输出及信号输出。感距分为:发射TX部分和接收RX部分.
a.TX部分
U7输出PP3V0_PROX_IR 電压給前置摄像头上的發光二极管供電,经R45,Q1形成回路,
发光二极管发光。Q1為N沟道MOS管,由U12輸出途经U5來控制这RX信号开启,
从而来控制Q1的导通和截止。
b.RX部分
U7输出一個PP3V0_PROX_ALS電压经FL45給接收头,另外U12分别输
出PROX_RX_EN_1V8和45_PROX_RX给接收头,接收头開始工作收集数据,
转化成波形,经R125,C79,R26发送給U12进行数据处理
3.維修方法
1).发射TX部分
a.供电部分
量測PP3V0_PROX_IR是否有3.0V电压用示波器量R45 pin2有无波形
有则Q1正常,无则Q1不良。
b.信號部分
用示波器量測R85 pin1脚看是否有一个上方波(圖1),有则控制信号正常,
沒有则用万用表电压档量測R2兩端是否有1.8V电压,有則U5供电正常,
沒有PP1V8_GRAPE供电,則U7不良,再量測R2 pin2脚有沒有上方波,
有则U12正常,U5不良,沒有则量測U12供电正常情况下U12不良
2).接收部分
a.供電部分
量測FL45看U7有无3.0V电压,沒有则量FL4 pin1有无3.0V电压 ,
如果还沒有则U7本体不良.
b.信号部分
示波器量測C62 pin2有无下方波,沒有则量C79有无下方波(图2),
沒有则量C130有无下方波,沒有则U12不良.量C201 pin1有无波形
(图1),沒有则量FL58有无波形,沒有则U12不良。
四.经验总结
1.R85 PIN1电压1.8V,一般为U5本体不良
2.C79 pin1有波形,R125 pin1无波形,一般为C79 pin2空焊,c79很容易空焊
3.供电正常时,C62 pin2有波形,R85 pin1有波形,一般Q1本体不良。
--------------------------------------------------------------------------
今年是霜刃的本命年.特发一贴。纪念本命年的最后一天。希望来年技术会有更大提升.
大家在学习iPhone时,最好总结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多理解型学习,该背的要背。
注重手工焊接的练习。理论是动脑的,手工是动手的。两者缺一不可。
昨天跟断箭大哥聊天,iPhone维修前期是投入的,只要坚持下来,后期就会收获。
-------------------------------------------------------------------------

Solo。 + 10 支持

网友:
能具体说下修IPHONE前期具体需投入些什么?

网友A:
这个具体的话就多了,总之就是为这门技术,你前期投入进去的,时间,物力,财力。只要摆正心态,刻苦钻研,有一股子精神,做么不做,要么就做到行业佼者,那么终有一日,你为技术投入的种种东西,都会成倍成倍的收回来。

网友B:
笔记本 电路   还是手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 电路   还是手机的

iPhone手机专区的帖子肯定是手机的。忘了标几代了。帖子所维修的是5代的

网友C:
一般的小城市量小啊,还有就是前期很多问题搞不定也麻烦,资料也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具体的话就多了,总之就是为这门技术,你前期投入进去的,时间,物力,财力。只要摆正心态,刻苦钻研 ...

你说的是!我是指的在设备、工具上的投入有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小城市量小啊,还有就是前期很多问题搞不定也麻烦,资料也不多。

你说的前期问题包括?呵呵,小城市量小没关系,断箭曾说,做的好可以辐射更多的城市。苹果之所以资料不多,所以维修利润才丰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我是指的在设备、工具上的投入有哪些?

设备的话,笔记本维修与手机维修设备基本一样。笔记本能用到的,手机一样用的到。维修设备没什么差别。只是手机要更精密一些。

网友:
手机还是难啊!~~

网友E:
请问这是苹果手机的东西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是苹果手机的东西还是什么?

距离感应器当用户在接听或拨打电话时,距离感应器可以测出之间的距离到了一定程度后便通知屏幕背景灯熄灭,拿开时再度点亮背景灯,这样更方便用户操作也更为节省电量。

网友F:
兄弟qq怎么很久都没看到你在线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qq怎么很久都没看到你在线了呢。

QQ:2325578230

网友:
哈,好,我也要努力了!

网友:
不错,我修笔记本经常看修手机,所以也觉得说的非常棒

网友:
电路看的马马虎虎就行了,特别是修苹果手机,有些故障看电路和原理解决不了,譬如本人就遇到过距离感应器的稀奇古怪的故障,打电话时靠近屏就亮了,离开屏就黑了,看电路图就解决不了

网友(2014-02-01):
唉!看来半天才明白说的是“光感”。看来一些维修名词也应该统一哦!

网友(2014-03-05):
你好楼主,,麻烦兄弟问你下..4S 触摸IC  PP1V8_GRAPE电源没有出来..这是电源坏了骊..其他都正常现在就是触摸用不了..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