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复位信号无跳变

楼主(2013-12-31):
HA-BG1(65W) 通电复位灯长亮 复位针脚有5V电压 诊断卡跑00 d0
775主板短接复位针脚南桥前级都有跳变 后级没有 各个复位电压都正常是不是南桥坏
CPU E2200  核心电压1.27V CPU复位1.2V PG 1.2V  总线电压1.2V 内存核心供电1.8V DDR-VTT0.89V DDRSPD电源3.3V 南桥周边电容有1.8V 1.2V电压 32.768 电压也正常 COMS电压3.0V
上CPU假负载 时钟为0 复位只有0.2 上真U复位为1.2V 没测时钟
刷BIOS 也没用

网友:
时钟1.6看看

网友:
14.318晶振有1.64 1.53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