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机子无显示

楼主(2013-12-31):
适配器和电池开机都是只有风扇转动,机子无硬盘启动声,也无显示,开机时指示灯全亮一下,后就一个灯亮灯上有个波浪线货z。求高手指点

网友:
给下电流情况,拆机测下电压

网友:
你什么都不说,叫大家怎么帮你,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拆机测下电压

网友:
换个硬盘,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行就回复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