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_p5n73-am跑马C1不过

楼主(2013-12-31):
请大家指教

网友:
必须黄内存试试

网友:
查下内存各项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擦擦内存条试试.C1内存不过

网友:
基本上加焊桥就OK了

网友:
加焊北桥基本都行。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换内存试试,不行干桥

网友:
供电正常,刷 BIOS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一下
不想加焊一下单桥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总线供电,再压桥试一下!

网友:
换内存看看  不行就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  在不行就只有干桥了。。。

网友:
怎么全是加焊桥的啊 先测测内存的条件吧

网友(2014-02-09):
不过内存应该是条件没有满足吧

网友:
都是来骗回复的。看都不看就乱发表意见啊!!!何必呢。

网友:
看来桥的问题居多

网友:
N73  单桥 肯定加焊了

网友:
先看内存工作条件,随便干桥会小问题搞成大问题

网友:
刷一下内存和内存条

网友:
C1的话先查下外设是否正常比如说键盘鼠标口等否正常,如正常换个IO看下....

网友:
先换换换内存,擦擦插槽,还不行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