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总是要按F1,求解决

楼主(2013-12-31):
开机总是要出现   Press F1 to Resume    就是按F1继续的意思          我在BIOS里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和重装过系统,故障依旧,当然这是我自己的机器,当时用了半年之后才出出现要按F1的                 现在有没有不按F1,直接进系统    这个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
SMOS电池坏了,或者没有电~\(≧▽≦)/~啦啦啦

网友:
换个试试,行就回复我一下

网友A: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B:
Press F1 to Resume 前面他还说了什么了?

网友C:
什么机型 啊   你是新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一下

我晕     这个跟刷BIOS没多大联系啊     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     还是要按F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机型 啊   你是新手吗。。。。。。。。。

这都被你发现了    你真牛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ess F1 to Resume 前面他还说了什么了?

没什么了    上面就是硬盘    内存 一些PCI设备的英文名称   下面就是  F1  。。。。

网友D:
把硬盘去了  看看还报错吗   硬盘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硬盘去了  看看还报错吗   硬盘可以考虑考虑

排除了硬盘啊

网友:
积分好贵,新手压力巨大

网友:
这种问题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E:
BIOS里可也设置的 这个真的可以设置

网友:
去掉键盘试过没有?

网友:
BIOS电池设置

网友:
前面说些什么了

网友F:
充电电池不行了 或者 硬件有变动bios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电池不行了 或者 硬件有变动bios需要设置一下。

新的电池啊      BIOS设置正常

网友:
刷bios程序试试。。。。以前也碰到这个现象,刷bios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里可也设置的 这个真的可以设置

BIOS 里可以设置   按F1    ,这好像不可以吧      你说你怎么设置的

网友G:
把报错提示给关了试试

网友:
CMOS电池有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报错提示给关了试试

就是不知道怎么关啊

网友:
什么机型,什么提示。就这样的问题,是不好回签的。可能是新手吧

网友:
我自己用的电脑也是   但是换个硬盘好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硬盘也没问题    反正没什么大问题 将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