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Y470

楼主(2013-12-31):
对手:Y470
对方绝招:加电到0.8 :
  这几天生意淡啊 不知你们那都怎么样  今天早上到了一裸板 说是给别人清灰清不亮机了 还说是CPU供电问题 我拿板子一看他NNDCPU芯片被干过 供电管干过 还少装了一个 不管那么多了 先处理好吧 补上那个管 又看了下芯片好像是换的 感觉没焊好 就加焊了一下 测了一下板子无短路 插电待机0.03短接了下EC32脚 触发到0.8左右停住了,测了一下CPU供电1,1V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会有问题呢 扯 下一步我喜欢直接测复位PLTRST在无线网卡槽22脚 ,测了一下没有高兴多了 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 没有复位就直接从前面开始吧 看了一下时序图 15步是PLTRST 又看了一下想会不会是哪个供电没起来呢 就直接测了一下SYS_PWROK 来自U6 ,U6是A和B都是高电平输出高电平 测了下1脚3.3V 2脚0.3V明显不对 断电测了下阻值28 靠短路了  就看到了哪里,只有南桥和EC心想不会南桥坏了吧 ,断开R993南桥这边不短我笑了 那就是EC了直接拆掉EC换了一个 再上电亮机 此机修复

网友:
高手,技术流的修理,看看涨经验,回去也去哪样修下

网友:
楼主对时序还是比较熟悉的,没走弯路

网友A:
楼主可以啊,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啊,支持你

呵呵 朋友支持就给加个分呗 加分不扣你下载分的

网友:
技术刚刚的 时序清楚 修机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在哪里看啊???、、

一般图纸里面都有的 一般在前面几页或后面几页

网友C:
楼主的图怎么打不开呢?你们能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怎么打不开呢?你们能看见?

能看啊 你浏览器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速度挺快,修的真快

网友A:
断开南桥不短路,只能说明南桥芯片以外的电路是正常的,怎么能说明不是南桥而是EC的问题呢?

网友:
学习了,楼主对于时序维修很熟练了。

网友D:
LZ思绪清晰啊,我修了这么久板了,脑袋里的上电时序还乱哄哄的

网友:
楼主VGATE  pch-POK  SYS_PWROK 是什么电源好信号呀

网友E:
楼主R993  图纸上好像没装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R993  图纸上好像没装吧

你学得可能吗 是R994没装 你看错了吧

网友:
技术刚刚的 时序清楚 修机就是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学得可能吗 是R994没装 你看错了吧

我下载的图纸 和你的不太一样

网友:
修的很好,快速定位故障所在点

网友:
楼主真厉害,看你的叙述,维修起来很轻松,游刃有余,佩服啊。

网友:
出了什么问题,知道查哪里,查到哪里知道哪里坏了,敬仰啊。

网友:
干净利落,好!

网友:
时序清晰,就是好,修的快

网友:
修复思路非常清晰,赞一个

网友G:
VGATE是cpu  vcore电源好信号由cpu电源芯片ISL95831CRZ的8脚发出【发出条件 cpu电源要正常产生】至于pch-pok是由ec送出一些so电压开启信号后延迟发出【也是个电源好信号 是告诉南桥你的工作电压正常可以工作了】SYS_PWROK   lz上面有给图的  是由VGATE和pch-pok经过与门芯片MC74VHC1相与产生得到一个有效的高电平SYS_PWROK,是告诉南桥此时全板主要供电都ok了 包括cpu电源【也是作为南桥出平台复位的一个前提条件】 复位你懂得

是的 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H:
有图纸不  我想看下你的这个SYS_PWROK 信号

网友:
不会找图纸啊!有专家介绍下找图纸流程细节不?
迅维里是不是可以找到几乎所有品牌及型号的图纸啊?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好,给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南桥不短路,只能说明南桥芯片以外的电路是正常的,怎么能说明不是南桥而是EC的问题呢?

你没看图纸? 这里他断开了EC所以发出的PCHPOK信号,不断路了,当然就是EC了。

网友:
楼主  图怎么看不到啊

网友I:
LZ。技术不错,小弟不才,那个U6是个门电路,还是比较器,这个怎么看?

网友:
不错,技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LZ。技术不错,小弟不才,那个U6是个门电路,还是比较器,这个怎么看?

与门啊 我有回复楼上的问题 其中就有说到这个u6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图纸不  我想看下你的这个SYS_PWROK 信号

图纸论坛里面有 所以我就没上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下载的图纸 和你的不太一样

呵呵 可能就像Y450那种有好多版本吧

网友:
思路清楚。。。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VGATE是cpu  vcore电源好信号由cpu电源芯片ISL95831CRZ的8脚发出【发出条件 cpu电源要正常产生】至于pc ...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G:
VGATE是cpu  vcore电源好信号由cpu电源芯片ISL95831CRZ的8脚发出【发出条件 cpu电源要正常产生】至于pc ...

还望  LZ详细阐述一番  在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VGATE是cpu  vcore电源好信号由cpu电源芯片ISL95831CRZ的8脚发出【发出条件 cpu电源要正常产生】至于pc ...

多细兄台详细的解说

网友:
冬天静电太大...问题多..

网友:
今天没事在家又看了一遍  加强记忆

网友:
不错,多看看这样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思绪清晰啊,我修了这么久板了,脑袋里的上电时序还乱哄哄的

就这么几个信号还乱??所谓的时序都是一样的,你要做的是区别一下芯片组【比如AMD和inter是有些差别的就行

网友G:
也不知道原来是什么问题,要是ec问题的话那你的那个上家的技术【】我只能说他不配修本子不会修就是换过个ec试试也OK了还去干什么CPU电源  可能是外面修手机的修的

网友:
EC引起的不跑码之类的故障还是挺多的。

网友:
看来楼主很幸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不知道原来是什么问题,要是ec问题的话那你的那个上家的技术【】我只能说他不配修本子不会修就是换过个ec ...

原来是什么问题 我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修手机的修的就更不知道了哦

网友J:
我TMD杯具了 大半年了 好多信号 好记不清 老鸟多发发贴好让我们学学啊

网友K:
楼主修机子还是比较有条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TMD杯具了 大半年了 好多信号 好记不清 老鸟多发发贴好让我们学学啊

那就给加个分吧 给些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修机子还是比较有条理的。

朋友 觉得不错就加个分吧 加分不扣你分的

网友:
高人啊 以后多多发帖啊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学习了

网友:
学到了,能触发也有能是EC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是高手

网友L:
楼主啊   第15步没出来 你怎么不去查14步啊  要是我 我就这样干了。。。。楼主解释下啊

网友:
清灰把ec弄坏了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啊   第15步没出来 你怎么不去查14步啊  要是我 我就这样干了。。。。楼主解释下啊

有的时候还是要根据经验来断定从哪开始的

网友:
是EC被烧坏了吗  虽然楼主说的看不懂   但是看起来好像很厉害一样

网友:
二修机就是麻烦,不过总算有成果

网友:
哇,这个厉害,直接就测到好信号去了,够犀利.

网友M:
厉害 楼主 我有块Y470的  明天请教你行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M:
厉害 楼主 我有块Y470的  明天请教你行吗

可以啊 技术就是用来交流的啊

网友:
太厉害了  佩服

网友:
楼主老道2修很多基本都是思路走错

网友:
对于理解时序的 这种问题故障就是送银子的

网友:
开机时序很重要啊,门电路也要学好

网友:
感觉修起来轻车熟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啊 技术就是用来交流的啊

楼主你QQ多少啊

网友:
LZ 对图纸 还是狠熟悉     修的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