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12 关不了机 ,关机风扇常转,必须强制关机

楼主(2013-12-31):
联想L412  板号DAGC9AMB8D0     问题:不进系统的情况 按关机键  关不了机,必须强制关机。进系统关机后屏幕正常关机了,风扇常转   电源等长亮   必须长按电源键关闭 ,   进入睡眠后唤醒不了   必须强制关机      来个大神说仔细点我改向什么方向找问题,具体关键测试点,什么个思路  在线等

L412dagc9a 独.pdf

网友:
跟我上次碰到的一样,除了桥没动别的都搞了  都不行

网友:
一般和BIOS的关系大  上次修了一个联想的就是这情况

网友:
找个维修师傅帮你看看吧,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我是初学者  ,看看就是该像那个方向修
有没关键信号

网友:
刷BIOS资料试试吧!论坛很多说这种情况大部分是BIOS问题。修复了告知下

网友:
初学者还敢轻易下手啊,拿用户的板练手你真够强大,我也是个门外汉理论都学一年多了

网友:
我只想说,这个机器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