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奇葩现象

楼主(2013-12-31):
DELL  1320  插上适配器一直不会掉电            然后插上电池在系统下用过半过多小时就掉电为0     插上适配器与电池用过20多分钟又会掉电       当然在系统下,电池可以充电,不插适配器电池也可以放电                求解释???          这个电池是换过的新电池                有的人说是电池问题,我也觉得是电池问题              但是这个电池是新的                求解释  。。。。

网友:
先装个系统试下吧    先软后硬

网友A:
应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这就是你的分析啊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坐等高手分析

网友:
散什么的问题,裸机试试温度高吗

网友:
上次有台三星的笔记本拿过来用电池没问题,插上适配器过几分钟就掉电,不插就没事,结果就清个灰就好了 ,搞不懂

网友:
换了电池就不掉电了    但是新电池充一会就不充电了

网友:
怪问题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啊  我遇到的一些  好多都是莫名其妙的好了   真心闹不懂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

麦毅诚 -6 严禁灌水

网友B:
掉电为0还用想?98%是保隔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为0还用想?98%是保隔的问题!

不对     是电池问题       现在又换了个新的电池,不掉电了,但是电池充5分钟,就开始不充电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有可能是供电部分输出功率不足引起,因为使用电池不可避免的就是电压会慢慢降低,如果电路本身输出功率不足再加上电池电压下降肯定会引起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