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g460用电池开机掉电

楼主(2013-12-31):
    接手二修机一台,故障为用电池开不了机,电源可以开机
   检测发现时机故障为用电池开机掉电电源可以开机,装上电池用适配器开机可以进系统,进系统后拔掉电源电池也可以正常使用,检测过程中发现此机原来进过水!
     用电池开机时各大电感均有电压!蛋疼。。。。
    充放电芯片换过了

网友:
CPU的滤波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G460 的CPU电容不容易坏的把,主要看看充电芯片和电池供电电路吧

网友:
检修充放电电路

网友:
应该还是充放电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怀疑CPU那块有问题,跟东芝的NEC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