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推荐个打印快递单针式打印机,谢谢!

楼主(2013-12-31):
各位帮忙推荐个打印快递单针式打印机,谢谢!

主要是不要卡纸,目前在用爱普生的590K,老是卡纸。

各位帮忙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
得实DS5400H,或者DS2130

网友A:
用旧了什么 打印机都会卡纸的,主要是些易损件,更换下就是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旧了什么 打印机都会卡纸的,主要是些易损件,更换下就是拉

汗,,估计跟旧不旧没关系,可能是这机不太适合打印快递单。
买了台新的富士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