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学修板子,该从哪开始学

楼主(2013-12-31):
同题,我手上有一个精英的主板,跑码都正常,能把显示器的指示灯点亮,显示器显示黑屏,加上显卡去也是一样。该查哪?
显卡
黑屏

网友A:
北桥有问题吧?

网友:
看内存咯,洗涮刷看看

网友:
查VGA接口供电,行场5V

网友:
想学修板子,先从电路基础开始吧!

网友:
谢谢你们回复,刚入手维修很多东西想学,

网友:
想是一会事情,做又是一回事情。在努力当中:)

网友B: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查查北桥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先学怎么看电路图

网友(2014-07-01):
一步一步慢慢来啊。我也是新手

网友:
还是系统学一下吧,去基地,磨刀不误砍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