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开机不亮,有7声报警

楼主(2013-12-31):
今天接到一个DELL N4010 开机不亮,有7声报警,板号09915-1 48.4EK10.011 DJ1 AMD DIS,
售后说是CPU接口的问题,我按上CPU带灯测试卡测得251号的指示灯不亮,查看点位图

测了测试点于CPU是通的,就是阻值比其他的稍大点,就确定是北桥空焊了,加焊后测阻值ok,加电就点亮了。
希望对大家有用。

09915-1 DJ1.rar

网友:
么么么么么么吗,,还行

网友:
dell的7声报警很多情况都是显卡,北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