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系统线性中继电源板ZJ8B芯片

楼主(2013-12-31):
这几天有老客户,拿了几十个门禁系统的板子来修,有十来个都是一个叫ZJ8B P06V2.00的芯片坏了,网上找了半天找不到任何资料,连卖的都查不到。有没有那位朋友修到或从事相关产品的告诉下怎么弄?谢谢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相似的东西

网友:
象这样没有配件可换的电源板只有用替代品了。只要掌握输出参数就可行啊。

网友:
门禁系统早在08年的时候安装过,是带可视的那种!但是坏了都是反给厂家维修的,所以也没有怎么研究!

网友:
看看能不能改电源板  不行就到淘宝买芯片回来

网友:
一般修这个的比较少 配件也不好找 = = 一般没遇到过修这个的

网友:
门禁没有过哦~~~感觉好像不透明配件不好找哦~~~

网友A:
不会是电容器短路了吧!  我修过和这个样的板!

网友:
查不到资料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电容器短路了吧!  我修过和这个样的板!

谢谢,有几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