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只要接屏线就不通电,不接屏线指示灯和灯管都要亮

楼主(2013-12-31):
一个19寸的飞利浦显示器,不接屏线指示灯亮,灯管亮,接了屏线指示灯和灯管都不亮。本人新手,求各位大神帮帮忙,该怎样下手!

网友:
换个屏线试了吗 ?逻辑版没问题吧  没有接地吧  想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细节的问题 请仔细检查!

网友:
是啊    细节的问题

网友:
只要楼主没把屏线插反。。你这问题一般不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就是屏上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打一下屏供电的二极值,,看是否正常,,,,不正常屏坏,,正常确认下电源是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