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38L 不加电

楼主(2013-12-31):
接到一个 VM8 VM9的机器 上可调电源 瞬间有待机0.01然后就没了 不触发 3.3正常 5v是触发之后产生的 小弟新手求大师们帮我分析下是bios问题吗
不触发
戴尔

网友:
不是BIOS 的问题吧 都上电没到BIOS 建议先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应该短路了

网友:
短路问题,加焊下IO

网友(2014-07-07):
这个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