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电路问题

楼主(2013-12-31):
IO 8712  75脚连接开关针,有跳变,72脚是南桥给的3.3V 我测只有0.3V 跑线跑到一个822的电阻,南桥一端是3.3V另一端是0.3V 按理说是电阻坏了,我把电阻给换了。还是一样只有-0,3v  会不会IO这边别的东西给拉低了

网友:
那个电阻是耦合的吗

网友:
把电阻0.3这个脚断开看看电流会不会低

网友:
期待答案,解决了说下

网友:
把IO的脚挑起来测下电压正常不

是的了

网友:
断开I0这边的脚,然后在看一下!

网友:
这种方法还是可行的,挑起电压正常的话,就是IO 72脚相连后级元器件短路拉低了南桥给的3,3V电压。

网友:
挑起一脚试一下,应该能发现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挑起来量没有用,那个电阻是上拉电阻,你看下71脚是不是也给拉低了,如果拉低了修71脚的连接处, 一般到南桥还会到其他地方,内存或者是双路供电的开启。

网友:
前提是IO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全部正常了,你换过IO吗?

网友:
还有72脚未必是3.3V有跳变就是正常的,不过一般来说是高电平.71脚大部分板未触发前是低电平,触发后是保持高电平,76脚触发后维持低电平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