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修台式机主板,师傅请指教

楼主(2013-12-31):
一块微型P31的主板。开机不亮。 诊断卡0.0       后面该怎么查?听人说供电,时钟,复位。  具体该怎么查。还望大师们具体说下

网友: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可以先测量一下!

网友A:
0.0  中间有个.吗   还是你打字时候打上去的   那个很重要  没有的话   直接就可以刷BIOS

网友:
论坛 里这样的帖子多得很啊哥们。。。。这个问题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说明白的。。。。多看看帖子吧。。。

网友:
还是系统化学习下吧

网友:
先看cpu电压。听听远程吧。

网友:
恩,今天看了很多帖子。 就是量时钟复位,是在pci插槽上量。 我想问下,每个板子的时钟和复位脚都不一样吗

网友:
真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完的

网友:
如果真是几句话可以点明就不用问了,,维修不是很难,最难是没师傅指点带你入门或指导

网友:
??????我发不出贴???怎么回事??????

网友:
也就是楼主自己说的那个样子咯都是那样查的啦

网友:
去迅维培训一下会很快成为高手的

网友:
这问题问的太广泛了吧。还是先把基础打好了再修

网友:
晕啊。。。这个好像是在问。大海里的水都是哪几百条河组成的?

网友:
基本一样,复位时钟可以再俄罗斯诊断卡看出了

网友:
还是去学习一下,这个你懂的 呵呵 到哪里 学习   迅维培训

网友:
坏导致00的地方太多了     要检查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那是不跑马,用反推,看看有没有复位,有复位你换个U试试看,没复位你就差供电和时钟

网友:
兄弟。忠告你一下。这些测供电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你有师傅带而你那个师傅不教你 你在那里学起也没的意思的了。如果你开店自学而且还直接修板子。那恐怕你真的不好混下去。建议你系统性的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  中间有个.吗   还是你打字时候打上去的   那个很重要  没有的话   直接就可以刷BIOS

能说说那个点有和没有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台式机的板不跑马最好BIOS先来一遍然后在修其他的

网友:
没基础的话还是算了吧。

网友:
不跑马先从CPU供电开始啊

网友:
就是供电,时钟,复位啊 你都知道的啊

网友:
区别大了 有点表示有复位或时钟 没有问题就大了 修复位和时钟

网友:
我有块也是这样,但开机后南桥很烫,不知道你的会不会。

网友:
先查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