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一块日立的硬盘在BIOS中找不到相请教一下?

楼主(2013-12-31):
我这有一块日立的硬盘在BIOS中找不到相请教一下?

网友:
你先换其他硬盘试试能不能找到  在把你的硬盘连到电脑看能不能读到

网友:
最好有图哦,,,,

网友:
认不到的原因有,电路板坏,固件坏,磁头坏等,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
用MHDD能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