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不显到掉电

楼主(2013-12-31):
今天接了一台东芝L600    开机不显,看看电流确定是不过显卡,小弟拆机后,我拿到主板 先用热风枪吹吹,250度 一分钟, 待冷却后,可以亮机了,确定是显卡问题,上BGA  回焊后,装起来,一开机,问题来了,过LOGO后掉电  电源灯与电池灯一起闪红灯  没有碰到过,上论坛看看,有说显卡问题的,有说BIOS问题的,刷了BIOS 还是一样,重做显卡,涛声依旧, 就装起来放一边了,  小弟送货回来以为修好了,拿着适配器去测试(修完的机,我们都要压力测试下)  哇,正常了, NND 然来必须是适配器才行,我们的可调电源不行,理论上说不过去啊,但偏偏是这样的。下次遇到这样的机器,希望大家别走歪路了。百年难得一见 普通正负极电源也带识别。

网友:
歪打正着,楼主碰到这问题是有点坑

网友:
是什么板号的啊!!这么邪门啊

网友:
那是你可调电源有问题吧,还是没调好

网友:
是不是可调电源有问题

网友:
你的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
是电源没有调到20V

网友:
不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NEC电容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唉 破机子什么都挑还带这样的{:soso__16324640235148804817_2:}

网友(2014-07-22):
这个不带数据的,楼主的恒流源是不是限流了

网友:
安数没有调吧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