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5v en问题

楼主(2013-12-31):
请教下这个红色圈中的pr221的两端都只有2.5v,但是在测绿色圈中的5v_al却是5v,请问这还有什么可能坏了

网友:
楼主,你发的图片也太小了吧,看不清

网友:
看不清,以后这样的附上图纸吧

网友:
图也太小了,打开后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
我很想帮你啊但是你发的图太模糊了不得不让我郁闷啊。。。。。。

网友:
完全看不清啊  3V  5V线性   19V要到芯片 en开启

网友:
真的很想帮你  但实在是看不清  你不知道你的芯片型号是多少呢     你看一查看一下数据手册哦

网友:
楼主可以发的清楚点吗?谢谢!!1

网友:
这小图.我就差拿放大镜上来瞅瞅了.

网友:
不要用qq编辑   否则会变小   要用电脑的画图编辑

网友:
什么都看不到啊~~~~只看见红圈圈和蓝圈圈

网友:
用心查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