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 客户拆机后不亮

楼主(2013-12-31):
今天遇见个b450 客户拆机后不亮了,我测供电都有,复位有。电压裸板0.7多,bios刷了。没思路了,请教

网友:
应该没过显卡

网友:
把内存拿掉,看看电流有多大。

网友:
查显卡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遇到过清理灰尘,把屏线插座插短路了的机子,烧毁了南桥,换了南桥后,机子不能正常启动,这时才考虑刷BIOS,故障排除。很多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喜欢刷BIOS,总是因为刷BIOS是万能的,这样维修不好,易造成新的故障。

网友:
查下cpu的四大工作条件,一个一个来看了, 慢慢查了,有没有清掉件 啊

网友:
复位有没,拆出来的问题就看下外观,有无搞掉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