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DELL N4030EC芯片NPCE781BAODX95脚3.3V但开关脚1V

楼主(2013-12-31):
新手求助DELL N4030 EC芯片NPCE781BAODX95脚3.3V但开关脚1V,按下开关95脚电压无变化。有没有相关图纸

网友:
说错了,是DELL N4020

网友:
试了下直接将95脚接地可以开机,能否将开关一脚直接与95脚短接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4.0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4

网友:
路过,接地试一下开关机正不正常

网友:
试过一切正常,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将开关一脚与95脚直接短接,还是一定要串接一电阻

网友:
短接要确保开机针脚与EC 95脚之间相连的元器件没有短路才行,这里可效的方法是直接从EC 95脚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