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缩水电源-12V仅-11.3V

楼主(2013-12-31):
公司用的(斗角士 375) 开着开着就自动关了,再开又关了,再开就开不起了!!!本人不太懂电源维修(正在学)所以请教下各位。其它输出是,橙+3.33V  蓝 -11.36V  黄+12.06V  紫+5.13V  灰+5.17V   红+5.18V !!!检查过几个电容(图中打红勾的)都正常的,TP431  1015 也正常!!!目测其它原件无明显损坏迹象!!!!
蓝色输出是作什么用的?低了会造成不开机吗???
还需查哪里?求教!!!!

网友:
不能上图???何故????就是那四个1000UF 16V的,和 蓝线-12V 边上的一个小电容都正常!!!

网友A:
这个电源不影响你台电脑出现这样的故障。你再看看其它原因吧。

网友B:
带负载能力不足,电容换成4700UF的,你会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不影响你台电脑出现这样的故障。你再看看其它原因吧。

主机换电源后正常开机啊!而且这个电源仅-12不正常,其它都正常,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这问题专业维修的碰到都少,应该是反馈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负载能力不足,电容换成4700UF的,你会有收获。

换成3300UF的问题依旧

网友C:
图上看不到高压侧是什么样的,请检查下高压侧主电容和加速电容的容量

网友D:
高压部分!测这两大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上看不到高压侧是什么样的,请检查下高压侧主电容和加速电容的容量

高压我上图了

网友:
跟输出无关,看你这个电源虽然是缩水版,但只要风扇正常,输出滤波电容少有老化失效的。
重点检查两个开关管(测试它们的hFE)及其周边电阻、加速电容。
主机功率大约多少,是否超负荷运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部分!测这两大电容吗?

是的,看图是200W电源用的330UF,确实缩水不少。加速电容在开关管附近。耐压50V,容量一般在2.2~10UF的一对。主要查这4个电容的容量,不够就成对换吧。主电容容量变化的还要检测下平衡电阻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上看不到高压侧是什么样的,请检查下高压侧主电容和加速电容的容量

主电容正常,加速电容更换后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