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进水问题

楼主(2013-12-31):
接到一台DELL 1440的独立显卡机子 进水的  一拆开来看了下   51125 和CPU供电芯片 脚都没有了 待机为0.00  清洗干净后 把这两个芯片脚都飞线上去 待机0.01但是3V 5V不出来  换过51125了
这时发现一个问题  一插电 在把电拔了  量3V 5V的对地阻值为20欧  过一会 大概是5秒左右 3V 5V的对地阻值又到100多欧 正常了  如果在一插电 在量又到20欧了 过一地儿就正常了 这种情况  有谁修到过
我以前修到过种问题  也修好了 但这款不是那个问题  但是这个主板 就难搞了  大家帮忙 看看了

网友:
描述的 不清楚啊  !

网友:
楼主一是描述不够清楚,二是要仔细观察进水地方有无腐蚀,掉件,断线的地方,像这种问题只能靠你自己,因为别人无法观察到实物,不好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所在。

网友:
35V阻值低正常的,一低就都低,一高就都高,一会就上去了,

网友:
4楼说的对  假如阿  现在没有通用电是吧  去量3 5V对地 100多欧 这是正常的  一通电在把电拔了 在量3 5V对地就20几欧了  过几秒了 3 5V对地阻值又正常了  不出3 5V

网友:
先把板子放烘烤箱烤干,再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有可能是3 5V电路存在接触不良或者存在轻微短路

网友:
好的  这几天忙 没有看  修好了会告诉大家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