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 PLUS跑d5

楼主(2013-12-31):
华硕m2n68 plus 开机4秒断电,换IO后不断电了,但挡在d5

网友:
不过内存。。。

网友:
测内存供电

网友:
D5内存不过,测内存工作条件,实在不行旱桥

网友:
插内存工作条件
加焊一下桥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刷BIOS

网友:
先换内存条试一下,不行就刷个bios,再不行就只有假焊桥了!

网友:
刷个bios,再不行就只有焊桥了

网友:
我很想知道你那个4秒断电是怎么判断IO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请问解决没?分享一下,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