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10T宏基做系统死机,硬盘无坏道

楼主(2014-01-01):
今日收了个宏基的4810T  单核的,1G内存  250G硬盘,收了之后做系统,完事了死机,,检测硬盘,内存,都没有问题 ,拆机,主板没有修过的痕迹,桥没动过,继续做系统,不装驱动,,装官方驱动,还是死机,换硬盘,内存,结果依然,用光盘装也是死机,,,求大神帮忙

网友:
不装驱动死吗?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进pe死吗,pe不死也有可能南桥问题

网友:
感觉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死机的时候测量一次有没有哪个地方异常,只能这样

网友:
你不装驱动试一试呢

网友:
怀疑桥问题

网友:
把硬盘挂在别的电脑上GO一个系统释放的时候不装驱动  然后拿下来挂在宏基上看看死不死机 不死机就把驱动驱完

网友:
最近发现很多盘,有这么个情况,就是坏道检查,未发现有坏道,但是想写入资料到硬盘就卡机,死机,,

网友:
死机很多方面引起,CPU也有可能,还是这么老式的CPU

网友:
有可能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