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桥托盘掉了能补救?

楼主(2014-01-01):
求高手解答。。

网友:
能 用 吸锡线  一点点补

网友:
应该不能吧,主板上的能补,桥上的底盘掉了好像不好弄,上次有个显卡掉了个,剥了半天也没找到!

网友:
就是主板上的。

网友(点评):
只要不是太多完全可以,补完后用绿漆绝缘下!!

网友:
掉的一般都是空点,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没有线连着,空点就不用管了

网友:
找细铜丝放大镜一点点补

网友A:
这个线好找得很,把小电池的线拨开就有线了。补的时候把掉点的地方刮开上锡,再补线。补好线后在补线的连接点加点绿油晒干。

网友:
那可以用红胶固定.只要没掉太多的点.

网友:
一般 边上的好补  10个以下没问题  补完了上点绿油

网友:
可以补得 我补过

网友:
补是能补  不过难啊。。

网友:
能补但很麻烦

网友:
慢慢补吧     很费时间的

网友:
能补 麻烦。。。。

网友:
可以补,不过需要话大量时间

网友:
什么是托盘呀,是不是就是掉点嘛  焊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好找得很,把小电池的线拨开就有线了。补的时候把掉点的地方刮开上锡,再补线。补好线后在补线的连接 ...

是刮掉点的地方上锡,还是刮它周围找线上锡再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刮掉点的地方上锡,还是刮它周围找线上锡再补线?

当然是刮掉点连接的线路了,上点锡,不然不好焊。

网友:
最怕遇到这样的事,不过我们电脑城有个人补线很厉害,那都是经验和技术呀,每次掉点都给他补一下,不过还是要付出金钱代价的,谁让自已没那个技术呢,以后有空慢慢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