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100这机器的pm_slp_s3#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1-01):
宏基5100这机器的pm_slp_s3#怎么回事啊,怎么是在待机下就有呢,还有pm_slp_s3#和pm_slp_s5#有上拉供电的

网友:
slp_s3#和slp_s5#经4.7K的电阻由+3VALW提供上拉

网友:
现在电脑是不加电还是?

网友A:
slp3在待机下肯定有电压3.3V,开机上电触发,slp3会有拉低。如果没有会不上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3在待机下肯定有电压3.3V,开机上电触发,slp3会有拉低。如果没有会不上电的。

别在这误导人

网友:
s3电压提前出来了可不待机高!或者机器是否是已经自动加电了,如果不是自动加电那就围绕ecBIOS  ec  南桥这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