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 6545 求助

楼主(2014-01-01):
    今天修到一个技嘉主板,型号 GA-P43-ES3G 主板。开机自动加电。先量一下内存供电, 没有内存供电。0V。上管 D级有5V电压。G级没有控制电压。S级对地阻值200多欧姆。   查G的来源。来自isl6545   。芯片的pdf 附图:

测量第一脚和第五脚有12v电压。怎么修?

网友:
这个比较好解释,VCC上面写了,5V或者12V,主供电都这么写了,那就OK,BOOT激放有12V也不奇怪,要升压产生PWM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
怀疑这个有问题换一个看看,然后再测下电压

网友:
换了这个芯片了  问题一样。
是不是不装CPU的原因?

网友:
查BOOT的自举电容,还有反馈。COMP还有FB上的电阻是不是变值或开路了。

网友:
哪个是先条件
现在供电有了   2 脚 4脚就是没有驱动电压  郁闷了两天。修一个主板20元,修了两天了。咱们现在做维修不是为了挣钱。只想修好它,变废为宝。国家应该补助点钱。

网友:
同意的 回复  1  。顺便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你是开机自动上电时量的电压吗?那时候的电压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值吧,应该先决绝自动上电的问题。先强制关机下,在加电,要是不能强制关机就先考虑别的问题。

网友:
不能强制关机

网友:
那你应该考虑自动上电的问题,换个IO试试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你是不是要把自动上电给弄好了再来呢?强制看看能不能关机,不能就把自动修好了,说不定就跑码了!

网友:
谁有图纸  看看就好了
技嘉的IO 可不好找呀

网友:
楼主先把自动上电修好再说吧。

网友:
找不到原因  继续救助   自动开机   没有图纸不好修呀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量绿线对地值,换IO

网友A:
嗯  定了一个IO  。去掉IO 就不自动开机了 开关针也有开机电压了。菜鸟不明白 为什么IO坏导致绿线拉低 ATX电源工作 为什么内存供电部不工作呢?内存供电IC 不是得到供电就应该产生控制信号吗?   先定一个IO试试吧 。按照时序维修吧  。大家等待我的好消息 谢谢  不懂拒绝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定了一个IO  。去掉IO 就不自动开机了 开关针也有开机电压了。菜鸟不明白 为什么IO坏导致绿线拉低 ATX电 ...

因为IO的SLPS3信号端引脚控制绿线电压拉低状态的,如果这个信号待机时候为低电平状态,绿线就会被拉低,内存供电IC的控制信号是芯片得到主供电后就会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阻值应该是多少?

正常阻值与实际标注的阻值相差不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定了一个IO  。去掉IO 就不自动开机了 开关针也有开机电压了。菜鸟不明白 为什么IO坏导致绿线拉低 ATX电 ...

楼主解决没?

网友:
好了  换IO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