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1的USB不能用。

楼主(2014-01-01):
苹果一体机A1311,USB不能用,四个引脚都不能用。测USB供电引脚没有供电,测各引脚对地阻值正常。

如图。U4600 ,U4601的2脚有5V67脚没有输出。R4600阻值正常,求维修思路。

这U4600。4601要工作,是不是5脚和8脚下常才能行,它们共同来自于一个芯片U3600.

Apple K74.pdf

A1311电路图

网友:
供电 时钟 USB偏执

网友:
它的供电没有,就查它的供电脚来源,同时查时钟,复位,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
谢谢,已修好了 换了一个TPS2060就好了

网友:
芯片坏了吗?换个试试

网友:
测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一定能找出原因的,祝贺楼主已经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