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修漫步者C3双灯闪烁无声故障

楼主(2014-01-01):
各位大师,如题,先描述下我自己的漫步者C3功放出的故障现象:通电正常显示--,按ON键后数字也能显示当前音量30,但以时低音和高音指示灯要闪烁几下,并且不发声.旋音量旋钮调整音量,只要改变音量大小,也会闪烁几下,一直无声.网上找不到相关的维修经验,但找到了西山行的帖子,虽然故障和我不同,但给了我一些启发.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1492-1-1.html,于是我拆开功放机,上电查功放IC TDA7379的3脚和13脚供电,只有7.5V,并不是正常的17V.因为我是小白,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维修经验,以为是功放IC坏了,于是网上购得芯片,几天后到货换上,故障仍然.这下静心想一想,控制部分能调整开关机和音量等,应该不是那里的损坏,要是控制部分损坏更麻烦,它是单片机的,几乎没法自己修了.功放板上电压不正常,绝对是这里的问题,既然都换了功放IC了,板上的几个重要IC也不多了,干脆下单网上一并购买了前级TDA7313,和运放两片NE5532P,外加一个358P和一个78L09,这下看来几本都齐了,呵呵,另外那个9530场效应我拆下来量过,确定了它是好的.然后又是几天的等待,到货一并换上,晕,故障还是依旧.然后又对照帖子看,最后查到的确是LM358P的偏置电压不对,只有2点几伏.仔细找线路上,找到那个小小的电阻,跟一个大电解电容的胶封在一起的,把胶挑掉拆下电阻,测得无穷大,看色环,第一环几乎已经认不出颜色了,经过强光加放大镜仔细辨别,隐约能看出第一环为绿色,第二环为棕色,第三环为红色,应该是5.1K的电阻.找了个同阻值体积稍大点的换上后,再加电测功放IC的供电脚,已经有17.5V了,应该正常了,接上音源,和喇叭,声音回来了.谢天谢地,救活了.最先总是把故障想得大大的,走了一大圈弯路后,结果还是这个小小的电阻断路所至,幸好所为购买元件的花费也不大,总价在30元左右.呵呵.把换下的芯片收藏起来以后备用.

网友:
就是这个位置红圈处,图为我拆除了损坏的电阻,找不到5.1K的,找了两个2.4K的串联起,并用热缩管包住串联脚焊上的样子:

网友(2014-02-18):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A(2014-04-16):
速请楼主解决个问题,我的c3也是和你一样的情况,更换了5.1k电阻,但是那个师傅把焊点和那个紧挨电容连在了一起。现在一通电源,几秒钟就黑了。每次通电都是。想问下,那个焊点和电容是分开的,还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2014-10-31):
引用 网友A:
速请楼主解决个问题,我的c3也是和你一样的情况,更换了5.1k电阻,但是那个师傅把焊点和那个紧挨电容连在了 ...

哎呀,不好意思现在我才看到你的回复。我记不起这个电阻的脚是否和那个大电容是不是连脚的了,空了拆开看看再告诉你吧!或者你也可以断开它们的连脚处开机试试,不会烧东西的。

网友(2014-12-17):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6-12-05):
请教一下大师们,我的C3现在没有低音,左右声道都可以响,,查功放IC TDA7379的3脚和13脚供电,只有17.5V  ,说明功放IC是好的,那下面该怎样查? 先谢谢大家,在线等

网友:
是不是LM358P第二脚上的电阻啊?!楼主

网友B(2023-08-25):
我也是这个问题,双闪,换了那个生秀的5.1K电阻,还有一个独石电容,就正常了。

网友B:
这个应该属于通病吧